Intel915板CPU温度过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18):
前几天遇到一块Intel915板 客户含糊的说反复重启就走了  我以为是门电路的问题
自己点了一下  没有重启   以为是CPU温度高了  然后装了系统  还运行了一段时间
也不见重启 后来让客户拿走了
今天他拿来说CPU温度太高 用软件测有81度! 没两个小时重启  他换了新风扇
也还是一样  这种情况我也没见过
请大家赐教

网友:
打点硅胶上去,看他CPU是 不是超频了哦?

网友:
硅胶肯定上了  那人是搞板卡维修的 这点常识应该懂的
我也叫他降频了   但他今天还是说故障依旧

网友:
问他是用什么电源

网友:
电源换个试试..还有市电不稳也会引起重起..特别是现在天气热..人多用空调冰箱什么的..如果是这问题建议换个航嘉宽幅小子

网友:
以前遇到过,也没有修好过,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时候还是新的主就是这个样子.希望高手能解读一下.

网友:
如果CPU供电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就是测温电路有问题了...你可以对RT这个电阻进行更换...

网友:
要是775的有可能是座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
可能是市电的问题  他那边工地比较多 可能电网负载教大
在我这里用了半天没事

网友:
其实用手摸一下散热器温度就知道测温电路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换水冷 了事了

网友:
换个CPU吧 你会发现两个CPU的温度差都不一样的 我碰到过

网友:
手测最正确 哈哈 如果手温正常 那就是测温电路毛病

网友:
看一下CPU的风扇上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