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刷写液晶驱动板程序的困惑

楼主(2008-07-18):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支持和帮助,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开始我还怀疑是编程器的问题,代理商说是没有问题的,,排除了,当时我向了下,是不是我自己加上的VGA头有问题,经过测量是正确的。后来突然想到是不是VGA线的问题,经过测量也是好的,不过里面少了12和15两根线,一般是用不上的,但是刷写程序的时候是非要不可的,找了以前换下的线,自己换了两头的接头,再刷写,呵呵,,,,,搞定了。。。。。拷机5个小时,后感觉应该没有问题了,就交付使用了。。。。。。
       关于其他的线,如屏线等,都是没有关系的,接上也可以,关键是要通了12电,,,,,,

网友:
老大,你有编程器呀。是写什么板的,可不可以发个图看看。要是有图纸的话就更好了。我现在只有写乐华的。好多品牌的机子明知道是程序的问题,也只有换板。

网友:
没有看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错。。哪个线必须接。否则写不了。。我碰到过。。

网友:
在线刷程序怎么刷的??通过时钟和数据刷的----你的信号线没时钟和数据当然连接上不。没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