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865PE(已解决)

楼主(2008-07-18):
最近老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映泰865PE  其中有七八片都是这样的现象
所以些下来求助 希望能找到同病:
先上诊断卡 不走字 上假负载 CPU复位只有0.4V  查北桥各供电正常  但看北桥都很脏
于是洗了后来CPU复位有0.5V 后看到给AGP供电的电容鼓起  换了  CPU复位正常  但还是不走字
准备等会刷BIOS  无意上CPU让其用运行了一会 心想反正也不走字 就没管了  后来一分钟后自己关机了
再点 十几秒就关  再点 还是一样    用手一摸CPU  异常烫  上假负载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但发现CPU复位又只有0.4V  修到此处  我也没招了
请大家帮帮我出点主意  顺便帮我看一下我的检修流程是否合理

让大家见笑了 问题解决了  实际上是这样的 (让人啼笑皆非):
首先  上诊断卡不走字 其实是我的诊断卡不支持该BIOS 插上SPEAK蜂鸣器 不上内存 长啸报警
            说明已经开始自检  CPU已经成功向BIOS发出寻址 (以后经常用此法检测主板是否已走字)
在次 开机十几秒就关  是正常现象 不要断电  过几秒后就会在启动
所以  那几块板有一些正常的
只有少许北桥供电不够 导致CPU复位只有0.4V  换个管就好了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 但还是想写出来 让大家免得和我一样走弯路 毕竟这些板是从一些维修店收回的

网友:
试换换场效管看看,可能软击穿

网友:
              哪个场管??

网友:
 哪个场管??    给谁供电的?

网友:
这个板好象北桥供电2.5V 是内存拉过来的
1.8 v是单独场效管供电
1.5vAGP是拉过来的  b不知道有没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