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6600GT AGP128M的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08-07-18):
这个显卡的BIOS刷后,丢了.
又忘记这个芯片的型号,麻烦大家告知一下..
只记得这个型号是512K的,SST的.
如果谁还有这个显卡的BIOS的话,告知一下..真是感激不尽

网友:
兄弟你的这个卡是多少M的啊,很容易找的,你只要找显存类型一样,主芯片一样,频率一样的BIOS写入就行了.不一定要这个牌子的BIOS,我可以帮你找得到的,请详细说下具体型号.

网友:
一般BIOS芯片是SST25 VF512的,其实差不多的,

网友:
谢谢楼上,显卡是128M的.
我记得刷丽台的,经常会显示电量不足.可能是设计不一样的关系吧.
所以想找原版的,官方网又找不到..

网友:
写BIOS会出现电量不足啊,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啊,不太明白,明天下午有空帮你找下子,肯定找得到的,不行用个公版的也行.源版的可能没得.

网友:
那就太感谢了...跟编程器没关系吧.
显示电量不足,是系统下装完驱动,出现的对话框.

网友:
我现在给你两个,一个是影驰的6600GT 128M DDR3 频率是525 525 ,
一个频率低一点,也是DDR 3的,500 450 你两个都试下子,今天下午出诊去了,才回来吃过饭就发给你吧,我懂你好急的了,你试下子,估计第二个你肯定行的,要是不行我换ASUS或者其它牌子的给你。

Galaxy.6600GT.128DDR3 525525.rar

网友:
谢谢...
这个显卡我在网上查是500/1G..下哪个好?
它的显存是英飞凌的HYB181256321F-22.
这几天找不到那个BIOS芯片,不知道25F512n是不是一样???
还有原来也有刷过ASUS的,不过就是花屏了...真郁闷

网友:
你下第一个试下,是一样的BIOS芯片,好了说一声啊,反应一下子.

网友:
千万不要有差不多这样的想法,因为本人这段时间为了写程序,经常研究这些ISP的IC,比如说SST25VF040跟SST25VF040B,感觉一看差不多,应该可以直接替换,但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么一定不能正常使用,因为它们的ID跟写入的方法根本就是不一样的,每个厂家的IC,有的型号是一样的,但不同厂家它们的读出方式可能是一样的,但写入的时序很多是不一样的,具体的话,你可以去看IC的data sheet,以前没有认真研究过,我也觉得应该没有多少差别,自从自己写程序后,才发觉,这里面的东东还真是不一样,建议大家多学学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多看看IC的data sheet,相信对大家的维修有很好的帮助,现在我分析电路,就算是从来没有用过某颗IC,但看了它的data sheet后,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2008-09-21):
我同事有这样一块,但怎么型他的BIOS出来给你?

网友:
你用N卡的BIOS 刷写工具就可以备份出来的啊,或者在XP下面用BIOS修改器备份下来,就行了,我们大家等着你的BI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