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6600-8X CF 不亮

楼主(2008-07-19):
今天我的天行6600在玩游戏时突然黑屏,重新启动后也没反应,因为我以前是修理家电的,家里还有个万用表,就测量了下显卡的电压发现12V和3.3V正常,但是在Q3(APM2509N)S脚和Q4(APM2509N)D脚却没有2.5V电压.测电阻对地只有大概5欧姆样子.正反都一样,把这个点所有对地元件都查了下却都是正常的,Q3和Q4也没坏.看线路该点通向GPU,想请教下会不会是GPU有问题啊?该怎么查?谢谢.

        最近运气不好还是怎么地,前几天刚坏了个6670的手机,拿去修理也说是CPU坏了还只有50%的希望能修好,这次又是6600的显卡坏,真是郁闷啊.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看是先写入BIOS先才行.反正也容易.

网友:
看了[天才小痴] 的贴子才知道2.5V电源端电阻对地只有大概5欧姆是正常的,可是我测其电压大概是0.83V,在电源没问题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电压拉低啊.

楼上说写入BIOS看下,想请教BIOS不对跟2.5V电压拉低也有关系吗?

网友:
谁知道 PWM控制芯片 APW7063正常工作时各脚位电压是多少啊, 我实际测量了下
1 RT 1.29V    2 SS 5.84V   3 VREG 5.84V   4 FB 7.7mv  5 COMP  3.71V  6 GND
7 PHASE 6.5mV  8 UGATE 6.0mV  9 BOOT 11.40V  10 PGND 0V  11 LGATE 28mV
12 Vcc  11.63V  13 DRIVE 10.8mV  14 FBL 5.4mV

8脚和11脚是去MOS栅极的,应该没这么底啊,是不是7063有问题了?
业余维修没备件,要不然换一个就清楚了,郁闷啊

网友:
这个芯片好少坏的,你不要多想了,要是坏了,肯定是发热的,

网友:
BIOS错乱了,一样不亮的啊,与主板的BIOS同理.

网友:
问题是现在点不亮,该怎么刷BIOS.

网友:
用编程器写啊,取下来几分钟就行了.

网友:
我的编程器只能刷电视机的ROM,这芯片太小刷不了,看来只有去专业维修处修理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主板狂的回答.没工具还真不好搞,只能换个电容,MOS管什么简单故障处理下. 去整套设备也不实际,因为只是业余玩下的.

网友(2008-11-12):
我手上也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