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2800 会自动开机!(求这种机子的图纸)

楼主(2008-07-19):
故障机型:compaq 2800
故障:无规律性的自动开机,(用电池跟适配器都一样)自动开机时一般一次不能完成自检,大约要重启二到三次然后才屏幕才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

此图我是从本论谈里一个贴子中抓下来的!

IO芯片PC87391 VJG
CPU电源芯ADP3202
双电池系统电源选择器MAX1773
双路电源控制器MAX1715
电池充电控制器MAX1772

估计是某一元件的稳定性差,之前把电源芯片加焊,用户正常使用了半个月左右,
这次返修,用吹风加热后不再自动开机,但隔几个小时或一天再试有时又会出现故障!
那位有这种机器的图纸发一份上来.

有谁修过这种问题吗?
请支招!

网友:
康柏去掉电池会自动开机,会不会电池充放电这一块,或IO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了哪些地方?如果只加热了电源芯片,那就把它周围的电容挨个换掉,有可能解决。但是这个过程要慢,换一至两个凉机后再试,不行再把原来的电容换回来,以免换的电容不合适,造成新的故障。

网友:
看看:COMS电池电压够3V吗:如果不够换了:还有就是你看H8的晶振虚焊了吗?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再加上本身的温度比较高,用过一段时间问题又出现了

网友:
没有 CMOS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我的DV2000也 一样啊,不自动怎么 解决。郁闷。

网友:
请版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2009-03-10):
我的compaq V1000笔记本也是如此,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但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转一下就停,如此3-4次,然后主板诊断卡才开始跑码,显示屏亮,才可进系统,那是什么原因呀!我试时没有装CMOS电池和充电电池

网友:
个人感觉这种机器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