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rc410-m精英代工主板问题

楼主(2008-07-19):
在淘宝上买了几张HP RC410-M 的主板。配347的3.06CPU。主板都有返修过网卡芯片的痕迹。故障现象是需要反复按开机按键才能开机,有时怎么按也开不了机。发现如果不插键盘鼠标就能按一下开机,查不到是什么问题,请高人指教,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1。从简单的第一步:涮BIOS
2。跑通RESET电路,看中间的元件是否正常
3。打一下PCI的AD线对地阻值
4。南桥或门电路有问题
可能还有一点:
5。板上的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如果确认每次不插键盘鼠标就能按一下开机,可以将PS/2口的供电跳线不要跳到5VSB上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下

网友(2009-03-06):
下载了你的BIOS
每次都可以正常开机 但都跑D1 我可怜的主板

网友:
电源的5V待机电压负载能力下降也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兄弟 请读出你的程序发到网上共享一下哇

网友:
把BLOS刷回来.换个I\O试了.
准能成功

网友(2009-05-04):
插键盘不能用,I/O问题吧。

网友(2009-08-09):
楼上的 你板子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