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S800的板子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8-07-19):
每次关机后只要拔掉电源,就不能开机(风扇转,硬盘也工作,显示器无反应),必须把主板电池拿下,才能进入系统.关机后不拔电源就一切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不开机时跑什么码?

网友:
查sb线路

应该和RTC电路有关!查32.768MHZ的晶振是否正常`SB的输入电压!!

网友:
检查CMOS电路,肯定是在连接电池的三极管或二极管有短路了,也别忘了查一下
32.768K晶振损坏和其所连的两个小电容是否陋电。在开不了机时,你动一下晶振看是否能开机。最好用示波器测晶振的波形是否杂乱。

网友:
华硕P4S800和P4B533都有这个毛病 一句话 SB不卫生或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