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输出电感好烧。。。

楼主(2008-07-19):
我换了一个,过了一会又烧了。。怎么办啊??

网友:
先查电压.....

然后往回查...

应该是电感边上的电阻和电容有问题...

还有就是,一定要把板子打扫干净了在开始整...

网友:
一般在短路的情况下电感才可能烧坏。先排除电路本身有无不良之原件,再考虑下级有无负载过重和短路的情况。

网友:
看下电源管理IC边上0402的电阻,连ISEN起电流反馈作用,大约6.2-8.1K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感线圈不良也会引起CPU供电发热,严重的会烧坏CPU。

网友:
把CPU供电的所有场管都换了再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有短路!先看看有没明显的地方短路,在查供电的场管和相关电路。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估计上下管都击穿了,还有就是电容也击穿了吧,还有有的主板上有个稳压二极管也要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