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R533 板子一直跑52

楼主(2008-07-19):
手头有一块技嘉 8IR533 板子一直跑52 能显示,但到检测完内存就不动了,也进不去BIOS, 换过键盘鼠标口,换过IO,还不行,键盘和鼠标的灯也都可以亮,这个问题该往那里查?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马上,分分钟,就去把BIOS刷了!

网友:
这个跟CPU有啥问题? 刷BIOS又没有编程器

网友:
就是刷BIOS吧,这板子有点爱坏BIOS啊。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