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8-07-19):
acer  AL1913bm液晶打雷坏了!开不了机!电源不亮!外接19V电源正常!拆开电路板上看不到烧毁的迹象!
没看到击过的现象!无法入手!请问手指导思践!

网友:
从电源的入口检查嘛。保险管--300V--开关管等电路入手。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可以先有明显坏了的IC换了

网友:
就一个电源IC,干掉

网友(2008-09-17):
看看供电输出端的稳压二极管正常不

网友(2009-04-25):
动手,查一下保险。单芯片是振荡+开关管+保护一体化器件。

网友:
300V的产生,保险-电阻-桥堆-整流管。。。。

网友(2009-05-29):
雷击一般烧电源部分,仔细查查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