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3bm液晶问题

楼主(2008-07-19):
acer AL1913bm液晶打雷坏了!外接19V电源正常!开机没反应!电源灯不亮!
拆开电路板上看不到烧毁的迹象!没看到击过的现象!请高手指导思践!
ACER

网友:
LZ,你要描述详细一点,最好拆下去看一下,看电压输出正常不,主板有没有供电。用表测量一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雷打坏的,看一下适配器怎么样。

网友:
主板有电!驱动板上大的集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