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品牌机主板之奇怪不跑码故障

楼主(2008-07-19):
貌似精英SIS648主板上478针P41.7,死活不跑码,换了CPU还是一样可以排除CPU故障,CPU,内存电压正常。换了电源后跑码一切正常,就是进不了系统,再重启还是不跑码,再更换一个电源又开始跑码。。。。。往复。给点思路。压南桥无效,换晶震及电容无效。

网友:
估计还是板子上有空焊的地方
你看ATX插头的位置是不是很北桥很近?

网友:
我也怀疑是空焊
插座离北桥相当的远

网友:
同感,检查一下电源插座对地阴值就知道了,无穷大的,肯定是空焊了。

网友:
已经排除ATX问题,NB,SB,CPU座子已经清洗了,CPU座子是BGA的已经加焊了,BIOS也刮了一下,没有刷BIOS的设备,等着干了看效果

网友:
还是坚决的D0,但是有进步了,CPU供电被我搞到了1.36V了

网友:
换了6602还是一样 :'(

网友:
不换电源,试一下清CMOS后能否正常开机,如是,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坚决的挡D0,COMS清了,电池电压,COMS跳线电压都正常

网友:
IO芯片呢?一些主板开机电路不是跟IO芯片也有关系的?

网友:
应该不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吧,可以开机啊,档D0,应该是CPU没有找到BIOS

加焊更换I/O试去咯

网友:
不是U座子虚焊就是BIOS有问题 。。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CPU座子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已有主供电,查一下VID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