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主板问题在线等复!

楼主(2008-07-19):
两块GA-8S661GXMP NB SIS964L 开机Bug卡数码管不亮,有复位
放那不动Bug卡上的复位灯每隔10秒左右复位一次,反复一段时间后跑C1一切正常。有哪位同仁知道是哪的问题?谢了!

谢谢各位同仁,该机已解决,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多是IO IT8705坏了 注意要用带G的替换

网友:
不一定,也许内存接触不良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过各关键点的电压没有?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刷BIOS

网友:
我觉得CPU供电故障的可能性比较高
如果电压不正常会,导致CPU不断重启
把CPU供电具体查一下先

网友:
压一下脚座试试,虽长时间可以开机,但也有可能是478空焊。这种板就是上假负载也是会过几秒自动复位一次的。

网友:
90%是IO的问题

网友:
各个电压都测了吗

电压,时钟,复位都测一遍,然后测北桥能CPU角座,南桥的AD线

网友:
sis的南桥坏的较多。还有一部分是CPU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