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X40电源切换问题

楼主(2008-07-19):
机器单独使用电源和电池都正常,且冲放电正常,不过同时使用的时候,系统一直显示在电池模式,无法从电池模式切换到外接电源,不过有时候会自动在2种模式间来回切换,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在电池模式。虽然是电池模式,但这时候肯定是在使用外接电源

网友:
将就用拉,应该是软件或者BIOS设置问题

网友:
电源坏了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你先把电池和电源都换了看看是否故障排除,如没有就看充放电电路吧,先把充放点芯片换一个..

网友:
楼上的几个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觉得排除外接电源的问题这就有可能是某个控制电池的芯片检测电池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楼主最好去下个点位图把各各控制电池的信号电路给旅一下

网友:
换个3806试试吧。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
我上次发啦一个X40的图纸你去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r ... o=lastpost#lastpost

网友:
我想应该BIOS设置问题

网友(2008-08-30):
想了好多方法,还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试试重装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