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定时保护关机

楼主(2008-07-19):
一台SONY17彩显。使用过程中会不定时保护关机。有时一开机就保护,有时用几个小时。应该不是温升问题。在检测时发现。表笔碰到行管C极时显示器就会自动保护再启动。应该从哪下手啊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控制二次电源或高压的电位器。把高压调低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SONY的保护电路非常完善,建议楼主以CPU为核心,测量机器在正常和不正常时的电压,找出保护信号输入脚(有资料的话就不用找了),才能查到是因为哪种异常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