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533 跑DO

楼主(2008-07-19):
asus p5s533 跑DO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是cpu供电只有0.45V 其他电压正常 是不是主板不认cpu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0.45V 肯定是太低了 换CPU不行就必须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网友:
换个电源IC先或量 一下CPU供电管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很 又可能是 CPU座接触不良

网友:
cpu边上 的 场效应管 我测了 是好的 没有短路 G极也有控制电压 北桥发热量很大 会不会是北桥拉低了 cpu的供电呢?

网友:
查一下被桥供电

网友:
断电不上CPU测一下VCORE电感的对地二极体值看看是多少。20以下就不正常了,看看是MOS管还是北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