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不触发 强行加电后跑循环代码 之后 跑D3 内存报警

楼主(2008-07-19):
故障:不触发   强行加电后跑循环代码  之后 跑D3 内存报警

I/O   8711F

PW 5.09V

晶振   左右 0.15  0.51

跳线 3.15

I O 已经换过了  请各位支招!!

网友:
先把触发搞好先
1。确保内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2。打一下AD线
3。测一下1脚,91和92脚是否也正常
4。涮一下BIOS

网友:
先不要去管内存部分
先把不上电修好了再说

8711需要先换一下(带不带开机功能我也忘了,试着换一下 )

网友:
建议查下有无短路地方,这个很重要

网友:
是不是应该查一下有无断路的地方,他现在的问题是不触发.而不是通电就开机.查一下开关针和CMOS针上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排阵 5.09V  CMOS 3.15 正常吧?

网友:
正常的,你用的什么板子,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什么芯片组都说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8711带开机功能,试着换一下)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啊,8711没有管触发啊,ITE的I/O只有8702,12,10,16,18才有管啊

网友:
跑一下ATX电源14脚的电路。看看线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
测LPC总线或ISA总线的对地值

网友:
不是跳线冒装反了吧
  我晕死

网友(2009-04-21):
拆掉网卡 试下 不行换个 BIOS芯片在刷边

网友:
32.768明显没有起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