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主板怪故障。。。

楼主(2008-07-19):
  昨天一客户给电话来说他部机系统装不进去要求上门帮忙看看,带好工具上门检查。。发现客户把机箱的开机联线等都拔除了,认真看了下发现客户还把机箱的开机线接在了USB接口上,把线联接好以后开机发现主板可以上电但不跑码,此板为754接口主板,用表检查主要供电,发现无CPU和内存供电,查桥供电正常,CPU供电上管有12V电压,查CPU供电管无控制电压和输出电压,拿机回档口检查,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取CPU上假载时拿CPU下来要花点力才可以取下来,认真检查发现客户在拆机后装CPU时把CPU装反啦。。。我在上假负载时按取CPU时的脚位来装假负也跟着装反。。所以也造成主板主要供电不正常 。。。后正确安装好CPU后主板各组供电恢复正常装好系统交还客户,现在想起来也真是怕,第一想不明白CPU装反客户他是怎么插得进去的?我后面还检查过CPU针脚没有折断的。第二装反CPU后还好没有烧板呵呵。。。。只想借此问题让同行在平常维修中注意一下这些不是芯片级的故障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奇迹噢
还有一点我也是想不明白,你的假负载,放反了,也可以装上去?这点想不通

网友:
什么型号的U或是U插座都没有说......

网友:
太怪的故障了,,,
都插反了怎么插进去的呢??
我放cpu时一般都是对准接口后直接松手让cpu自己滑到座子上然后再按紧,你这个应该有用蛮力放了吧

网友:
哈哈,我第一次上775针的假负载时,居然给反面朝上了,当时还很郁闷,怎么上面什么测试点都没有标,而且还这么多点.研究了能有5分钟才醒过味来.

网友:
我正想找这个原因。。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没有烧板是万幸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真见过,以前见人装机的时候CPU装反了,拿出来发现CPU针没有弯,然后往CPU座上看---震撼了---CPU座上多出了一个针眼,又装回去一切正常,真是牛人一个!!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情况.是多了一针眼,现在的U硬度嘎嘎的.

网友:
呵呵。我有次买了个940针的假负载装AM2的主板。这么插都插不进。仔细检查了下发现多了2针。拔了就插进去了。。后来才知道940的和AM2的940是不通用的。。那个郁闷啊

网友:
长见识了呀

网友:
你那客户真的厉害!楼主,以后有福了~~~~呵呵

网友:
他可能CPU也没上进去  只是后来用风扇直接压下去的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那是478的  上面没洞的地方被他扎出两个规规矩矩的洞
但是CPU拔下来的时候就拔断了2个脚   不过幸好把CPU针焊上去还能用

网友:
这个U可够强的。不知道是不是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