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主板上的信号线烧断了能接上吗

楼主(2008-07-19):
各位 大侠 师傅们 我的主板在焊电容的时候把旁边的一根线给烧断了 问一下能接上吗还 ????
谢谢指点了!!!!

网友:
当然可以啊

如果只是断掉一点点,可以把断掉线路两头的线路上层的保护层刮掉一些,直接用焊锡连上。

如果断掉的距离比较长,可以用细的漆包线连接,方法同上。

注意细节处理哦。

网友:
如果只是一点点,把两头刮净,用导电银漆补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过长就得飞线了,可以用软驱线抽出一根,把线路板上刮出头,先上点锡,然后焊上去.最后为了美观可能用紫光固化油来粘在板上.

网友:
谢谢两位师傅 我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