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电流1A过热,如何查?

楼主(2008-07-19):
行管电流1A,过热。十分钟烧行管,行电压100V,换过逆臣电容无效。找到行激励,该如何辨别正常否?

网友:
先看看行激励的供电正常吗?激励供电的退耦电容正常吗?
包有没有局部短路的呢?

网友:
行管发热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根据电路实际测量参数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