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后不认网卡

楼主(2008-07-19):
一块梅捷845的主板突然断电后找不到网卡,卡机提示发现PCI DIVER 让安装驱动可是主板没有接任何PCI 设备,吧主板驱动都装了,让他强制认成网卡也不行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系统也做了如何解决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设置一下cmos里关于网卡的选项

网友:
主板上的网卡出问题了,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看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我插上PCI网卡也是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刷一下cmos。以前碰到一块映泰的板子,把网卡关了,然后在打开也找不到。不过插PCI网卡可以。问了官方的管理员, 说是要重新烧。晕死吧!!!

网友:
1、CMOS清零,然后重新设置

2、重新安装下操作系统

3、关闭集成网卡,插上独立网卡测试下

网友:
突然断电可能是系统文件被破坏了,用PE盘测一下,如还不行就BIOS清零,还不行就重刷BIOS看看

网友:
现在找BIOS成问题了 找不到他的BIOS 我去官方网站下载的居然不起机 刷个起机的又不能进BIOS  破梅捷

网友:
拆掉算了,换个PCI的.

网友:
把集成网卡拿掉。换独立网卡。

网友:
你的板载网卡是什么芯片?
先测一下网卡供电和频率是否正常。
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一个8脚芯片 93C46。如果有换了它

网友:
打打PCI数据线阻值,这一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重新安装电脑系统!以前不是网卡,而且是其它的卡出现,这样的问题,结果重装就好啦,从控制面板中,系统中重新安装驱动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