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风行5200显卡故障有点麻烦

楼主(2008-07-19):
故障如下,风行5200 128

 拿来不亮,只亮一个绿灯就没反映了。代码跑的全部正常```
   只亮一个绿灯没画面,
 74ACT08芯片已经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得写BIOS了,供电对不对啊.实在不行,就加焊吧,我一个MX440,也是这个情况,写了BIOS不行,就加焊.不过你在加焊前用手紧紧按住芯片点机子,要是亮得才说明是虚焊造成的不亮啊,才加焊,也不能乱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