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 开机无显

楼主(2008-07-19):
机器量电压都正常,CPU也发烫,就是不跑码.拿到我这里时被人家修过了,PCI4510A 没有焊上去,小弟新手,请高手给点思路,IBMr的机器好象老是有这样开机无显的问题,但是一拿到手不知道从那下手,
一般我修开几无显的机器(在排除内存后),一看CPU是不是好,有无电压,二,看南北桥基本电压有无,还有就是看有没什么芯片发烫,还有就是看主板上有没有常坏的芯片,比如CPU控制芯片常虚焊的那种,
小弟的维修思路有很都不足,还请前辈们指导啊,不胜感激!!!!
那个PCI4510A的芯片不上可以吗
谢谢大家的回复.机南桥也换了.还是没有好.客户同意换主板就换板了

网友:
上不上PCI4510A芯片可不可以没试验过,但是没有的话你还是给人家加个吧..
还有,这个板子竟然让人家动过,你还是别修了,浪费时间...很有可能让人家把聊板给装上了..

网友:
没有装是完全可以开机的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叫他们误认为PC卡芯片短路  其实只是对地阻值低  属于误判 现在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南桥也换了还是没的用啊,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R51的通病是南桥的问题~~~~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