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L17AB不上电

楼主(2008-07-19):
按开关没反应,电源12V和5V供电正常,开关不按下时电压为3.3V,按下为0.怀疑是驱动板或程序有问题。手里没有编程器,没办法刷,哪位能帮忙判断下是驱动板IC损坏还是程序问题。驱动板如图:

网友:
另外,求上图中的驱动板,有的跟我联系QQ42230071

网友:
哪位能帮忙判断下是驱动板IC损坏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有的驱动板是低电压触发
单凭这样不能判断驱动板坏
最好找块板代换下试试

网友:
用通用编程器看下能不能认出存贮器,简易判断主IC是否有坏

网友:
把存贮器拿下来用编程器读吗?25vf010,我的通用编程器到是支持

网友:
不开机,12V和5V供电正常,高压对管无明显短路。开关键电压为3.3V,按键本身没问题。高压震荡ic为BA9741F,9脚为供电脚,通过两个三极管后接驱动板,按开关后这个脚电压无变化,也就是驱动板没有把开机信号传出来。
怀疑驱动IC损坏了,还没求到,有的跟我联系QQ4223007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LCD编程器支持这板在线刷程序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191-1-1.html
需要TSUM16AL芯片找我联系。

网友:
通用板有很多了。为什么不换个通用板。便宜还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