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CRT少红基色

楼主(2008-07-19):
有一台七喜显示器!在主机A独上少了红基色!在主机2独显上也少了红基色!
可在主机C自带显卡上就一切正常!有高手可以帮解释一下吗?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的确怪哟,你看是不是忽略什么细节。
或者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哟?

网友:
信号线接触不良多见。如不是信号线故障此故障倒是没见过!

网友:
试过N多次!都如此!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信号线的问题,仔细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现象不符合逻辑!不过让楼主碰到了!

网友:
接触不好把。显示器不会人显卡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视频数据线的问题!换了一条!把多出的去掉 搞掂!
1-R 2-G 3-B (4-res 5-Gnd)6-Rgnd 7-Ggnd 8-Bgnd (9-+5v 10-Sgnd 11-id0) 12-SDA 13-HSYNC 14-VSYNV 15-SCL括号里的可不接
jnslb72100 (2006-7-27 10:20:25)
只要接好1 2 3(R G B)脚6.7.8脚分别对应R.G.B的外包线,13脚场同步信号14脚行同步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