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关于改屏方法

楼主(2008-07-19):
下面是自己做的一张关于20针屏和30针屏的对应关系
具体的再说一下:
你在换屏的时候吧屏上的接口弄下来飞,这样比直接在屏线上飞容易,还不容易吧屏线烫坏。
30针的接口要注意它的定位脚。再有就是带反馈的屏不能代换无反馈的(不过一般不可能拿带反馈的屏给它换不带反馈的)换上去会烧主板。反之换上去没有显示。
只要供电接供电。 地接地。 信号接信号。就OK了。
注意:
带反馈的屏不能装不带反馈的屏。这样烧板(一般带反馈的屏要比不带反馈的屏价格要高)
一板的反馈芯片是第6脚是供电,5脚8脚是信号,7脚接地,1-4接地
20针的屏也有带反馈的是在16-20脚 具体连接方式的,测量这种的一般很少见到

网友:
感谢提示~
借个地方说句话,我编辑楼主的帖子被楼主改回去了,硬是要说什么带反馈不反馈的不能混装 会烧屏,其实大都也就是一个码片不对而已 ,装错了最多不亮 这么会烧屏? 烧屏的一般是20针小口的分L1 L2 L3 等接口定义不一样 混装才会烧主板,实际也等于把屏的供电对地短接了 岂能不烧,至于其他的30针普通屏接口定义都一样的这么会烧屏呢?20针插针屏接口定义都一样的,你说的16到20脚反馈的屏在COMPAQ2800上就有用,只要随便找个解码芯片接上去就可以亮,真的带反馈的也多见于在高压包上多个对地的信号脚,不接的话最多不亮屏罢了

网友:
那么怎么知道是带反馈的屏还是不带反馈的屏?

网友:
带反馈弄不好要烧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万用表,在原来的坏屏的板上找4-7脚,和一个8个脚的小芯片通,一般1-4脚是接地脚.

网友:
不知道搂主所指的反馈是什么,修了几年液晶没搞清楚反馈什么,屏上就是信号,时钟电源,分为单双,分6位8位,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的反馈。如果你提供出来图纸,将给你加分和经验值。因为你画的图本来是正确的,但是一个反馈把我云里雾里。

网友:
确实没有见过这种接口的屏,因为30pin的467往往空起来,也不知道反馈代表什么,希望见过的跟贴,因为这是一个值得证实的事情,谁有这种屏的pdf,发上来加经验。

网友:
我的理解:屏PCB上有一个芯片,我叫它“码片”,换屏时,如果原屏上有码片,新屏上没有,这个屏是点不亮的。LZ说的反馈,应该是指码片的信号反馈给主板。

网友:
屏改了不少了,但是到现在还没见过带反馈的

网友:
自己改多合适,其实就是码片只是说的不同,现成的还的花钱,这个成本低

网友:
还真没接触过反馈,是不是在屏电路里啊

网友:
有需要反馈的,只碰到一次,它是通过屏的共地,反馈给高压板的地,高压板的地通过屏线反回来,如果不插屏线,高压板无电,忘了什么型号了,只碰到过一次
记得是一块LTM14的屏

网友:
根就13楼的推理,根本不是什么反馈,而是高压板的地线从屏上构成回路,屏只相当于一个开关,屏线插上,地线通,则高压板有电,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短接地线就可以使用,何来反馈之说。

网友:
楼主的图不对吧。Y0、Y1、Y2并非红、绿、兰。在这里LVDS信号不是这样定义的。Y0里面就包括了红、绿、兰。不信的话你可以拔下来一组。你再看看是少颜色还是少位。还有就是反馈的不带反馈的。楼上几位都说了。只要电源和地不接错是不会烧屏和板的。

网友:
还有TTL接口的屏才会有红、绿、兰 三基色的。TTL接口的屏比较少。多见于12、15寸的屏。31、41、60、70、80等扣针接口的屏。

网友:
下大雾了下大雾了满头的雾水

网友:
哈哈,专门留个台阶小米却不跟人留,其实楼主不懂液晶是复合数字信号而已,本来这个谜底要留到反馈结束才解,你下手狠,快,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