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联想旭日125C

楼主(2008-07-19):
接到本子,客户说开机没有显示,插上电源测试,开机后电流变化,好像就要亮机了。怀疑内存上问题我拔了擦了擦装了一条,结果还是原样。不干心 我拿了一条我的内存,结果亮机器了还能进系,看来是修好了,测机器时也没问题。过了1个小时把。我出去走了一躺,好了 回来再点死活不亮,换内存也不亮,没办法拆把。拆开以后直接加焊BIOS。再测没问题。OK了。

旭日125C采用这种板型的机器,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BIOS 电源管理 北桥。这几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到本子,客户说开机没有显示,插上电源测试,开机后电流变化,好像就要亮机了。怀疑内存上问题我拔了擦了擦装了一条,结果还是原样。不干心 我拿了一条我的内存,结果亮机器了还能进系,看来是修好了,测机器 ...

经常修联想的本!能上图吗,让我们好多学学啊!

网友:
经验,经典!高手修多了,对每个机型的通病都比较了解!对新手来说太宝贵了!

网友A:
这种机器电源管理很爱虚汗..//

网友:
有知道了一点。是这样啊。下次有数了。

网友(2008-08-21):
估计这个本子过几天还要送回来的。

网友:
我也有这种感觉,BIOS虚焊???不是打击楼主,纯粹技术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电源管理很爱虚汗..//

请问是什么型号.另能上图看看吗?

网友:
估计这机器过不了几天还是会送来的,故障的根本原因没有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