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示图象3秒左右,之后黑屏

楼主(2008-07-19):
液晶显示器显示图象3秒左右,图象正常,之后立刻黑屏,但又没有提示无信号输入,信号灯不是待机状态.关显示器再开又重复这个现象,知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外接灯管验证,看看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然后再对症处理。

网友:
从现象不来看应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用排除发确定。

网友:
我也觉得上面说的对,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赞同2楼。
暗屏,或者自动保护的好像基本都是因为高压惹的祸

网友:
应是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包虚焊呀

网友:
用代换法,不就可以找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高压试试 然后在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