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07-19):
来自: 贵州遵义 来自 贵州遵义
呵呵呵...我给你一个检修的流程..
主轴电机不转或忽快忽慢..
1.没有供电
2.主板供电不正常(这里指的主板是硬盘的电路板)
3.电路板与电机触点氧化,接触不良
主轴电机电路的检修(反向检测)
1.测量电机的三脚或四脚的电压必须恒定
2.测量供电点芯片是否有电压输出,有无跳变
3.测此芯片的上级供电是否正常,有无跳变
4.测功率管是否损坏或不良
5.测电源附近的滤波电容,二极管等,看是否有虚焊
注意,先把电路板的灰尘打扫干净,把电路板和主轴电机供电的四个或是三个脚的触点用橡皮擦擦干净.还有看电路板的数据通讯接口处是否有氧化的现象...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擦数据线,硬盘通电后,用手摸一下硬盘电路板上的元件是否有发烫的现象...然后在根据实际情况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