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死机案例二

楼主(2008-07-19):
案例九:
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使用昆腾大脚1.2G硬盘。某日,在玩Win98的“空当接龙”游戏时,系统提示“读盘错误”后死机,热启动后显示: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press enter.
使用软盘启动后,转c盘,提示:
Invalid drive specfication.
使用sys c:也失败,使用Fdisk命令,得到一声提示和信息:NO fixed disks Present.
把CMOS参数设置为默认值,把硬盘设置为自动检测。保存后重新启动,内存检测OK后,显示:
Detecting HD Primary Slave…QUANTUM BIGFOOT1280A.
System Configuration信息框中的提示是:Primaster disk: None.
重复上述操作一切如故。后把硬盘拆到正常电脑上,被告之检查不到硬盘。
分析及处理
真是硬盘坏了!使用低级格式化可能还有救,但希望不大。昆腾的硬盘有专门的DM软件,可以请朋友从网上下载或从本地的昆腾代理处拷贝一张昆腾的DM盘,做最后的尝试。
案例十:
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使用赛扬300A,AL007的PCI声卡,将电脑超频至100MHz外频后,死机频繁。查看BIOS中的CPU的温度,仍保持在30度左右,也没有发现任何病毒。
分析及处理
死机很可能与超频有关。赛扬300A的超频能力并不能让人十分放心,而且主板也不能十分肯定地支持100MHz外频。由于超频并不完全取决于CPU的温度,所以在正常的温度下也可能死机。降频即可解决此问题。
案例十一:
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配置为华硕TX97-LE主板、Cyrix200MX处理器、16MB SDRAM、Trident9680显卡、美声98声卡、TE2000B网卡、钻石2.1GB硬盘。开机可以正常启动,启动结束后移动鼠标或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即死机。如果再次开机或者按复位键一下,机器的运行情况就可以恢复正常,不再死机。然而如果停机时间超过半个小时,再次开机故障将又出现。
分析及处理
该机器的使用地点是一个网吧,里面有十台同样配置的机器,其中三台出现上述的情况,而其余七台则一切正常。该机的故障较不常见,分析起来应该判断为机器里的某种设备复位电路存在问题,不能一次复位成功。但是究竟是什么设备呢?无从判断,只得用替换法来试验。由于替换后需要半个小时以后开机才能够看出结果,所以这次替换实验颇费了一番周折。替换的结果是声卡有故障:将有故障和无故障的机器的声卡替换后,过半小时开机,故障转移到了原来没有故障的机器上。
案例十二:
故障现象
一台586兼容机采用430VX兼容主板、8MB内存、2032显卡、Cyrix 6x86MX PR166处理器、850MB SEGATE硬盘、三星8速光驱。最近一段时间学生上机运行时经常死机,每小时平均3—5次,DOS下工作正常。
分析及处理
首先怀疑是内存问题(虽然系统自检内存通过,而且也没有报错)。将主机打开,重新更换内存,故障依旧,其次怀疑是有关板卡接触不良,将显示卡拔下,更换插槽后开机,还是没有排除故障,最后怀疑是主板或CPU的毛病,更换其它机器上的同种CPU后故障还是不能排除。显然只有主板故障,由于机器已经过了保修期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主板跳线由60x2.5=150(Cyrix 6x86 166实际工作频率)降到60x2=120,开机后屏幕显示主频为150,运行数小时后一切正常,继续运行2个多月,没有发现死机现象。
主板故障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故障,没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专门设备几乎不可能维修。但本例情况特殊,只要主板能动,不妨降频一试,正如超频使用会增加整个系统的负担一样,降频会减小系统负担,从而会解决一些小故障。当然,这是以牺牲系统的部分性能为代价的。
案例十三:
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赛扬333、64MB内存、BX主板、6.4GB硬盘的兼容电脑,操作系统为中文Windows 98。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电源风扇也正常转动,但计算机并没有启动,也没有出现开机自检画面。
分析及处理
该机一直运行正常,也没有CIH病毒发作的迹象。但故障发生前使用人员曾经取下过CPU,并在CPU散热片上加装了一个风扇。因使用者曾经动过计算机硬件,因此将查找重点放到硬件故障方面。
1.揭开机箱盖子观察,发现开机瞬间,硬盘、光驱灯都亮了一下,同时CPU风扇(接在主板CPU风扇接口上)也运转正常,用万用表测试、电源的±12v、±5v输出均正常、可以先排除电源的问题。
2.将该机的CPU、内存、显卡等部件取下重新安装一次,确保安装到位、接触良好。再次启动,故障依旧,排除了接触不良的问题。
3.取下声卡、光驱、硬盘等,主板上只留CPU、内存条、显卡,组成一个最小化系统,这时开机仍未出现启动画面。到这一步可以确定故障原因在CPU、内存或主板上。
4.从理论上讲,内存有问题时,启动时应有报警声,只有主板、CPU损坏时才会黑屏无声。找来一颗正常的赛扬300A替下原来的赛扬333,开机出现了自检画面,判断是原CPU损坏。
5.仔细观察换下的CPU,发现在CPU金手指的两根引脚上有一道很深的划痕,凭直觉这两脚已被切断。问到该用户,说是安装第二个CPU风扇时因用力过猛,螺丝刀的刀口碰到了CPU上。于是非常小心地用烙铁把这两根被切断的引脚焊好,完成后将这块CPU插回到原主板上,这次终于能正常启动了,问题全部解决。
案例十四:
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赛扬366处理器、V星6199NA主板、华硕V3800(TNT2标准版)显卡、32MB内存和IBM 15.2GB硬盘的兼容电脑,操作系统为Windows98。在每次运行3D游戏后退出时发生黑屏死机,但在游戏中无论使用多长时间也不会发生死机现象。
分析及处理
1.因该机为将赛扬366超到500来使用,故发生死机后首先就怀疑是超频所致。但是经过降频为366来使用却发现故障依旧。
2.随即怀疑是否是因为内存过小、不足以运行3D游戏所致(Windows98要求内存为48MB,但经过增加内存来测试后也得到了否定的结果。
3.现在就只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硬件本身的质量好坏和硬件的驱动程序。在经过使用者更换了显卡的最新驱动程序(不是随卡自带的驱动程序)后,故障得以消除。后来又在一些介绍中得知“使用了低版本驱动程序的华硕v3800系列显卡都会发生在退出一些游戏时黑屏死机的故障”,更确认了故障的原因,但使用高版本的驱动程序就不会出现故障。这是一起典型的驱动程序引起死机的案例。
案例十五:
故障现象
在安装了光盘的应用软件Turbo C2.0后,在启动时出现“Starting MS-DOS”就死机了。
分析及处理
估计该光盘中的Turbo C2.0软件有毒。使用系统盘启动后,进入硬盘中查看发现COMMAND.COM的文件长度为0字节,显然为病毒所为。重新从软盘中拷贝此文件,则硬盘可以启动了。
案例十六:
故障现象
在Word97中编写了一个全是表格的文档,总共有30页左右。有一次打开它后,Word在自动分页到第8页时就停止了,使得我无法编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分析及处理
这种情况通常是文档中含有某些Word不能识别的字符或宏之类的东西,可以试一试下面的办法:打开此文档后,在Word还没有分页到第8页时就立即将此文档另存为某个低版本的Word格式,比如可以从“另存为”对话框的“保存类型”中选择“Word 6.0/95(*.doc)”或“Word for Windows 5.0(*.doc)”,这样既可以保存表格的样式,也可以将Word不能识别的字符或宏屏蔽掉。最后在Word97中将这个低版本的Word文档打开重新编辑即可。实际上,对于Word97中出现的其它类似问题,都可以试着用这个办坛来解决。
案例十七:
故障现象
在Windows95中运行大型应用程序时,出现硬盘灯疯狂地闪烁、提示“装载操作系统错误’随即死机。
分析及处理
这与虚拟内存有关。如果内存比较小、而又运行了大型应用程序,则需要较大的虚拟内存,此时若虚拟内存不够,则会使系统死机。建议删除一些临时文件、为虚拟内存腾出空间来。
案例十八:
故障现象
在一次安装Norton 3.0工具失败后,重新启动计算机,结果发现系统有时提示“你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的关机画面,不能进入Windows界面。而有时虽能够进入,但系统提示“注册表错误,不能备份注册表”或“没有足够的空间备份注册表”,而且桌面的字体设置、壁纸设置等丢失,桌面显示字体非常小以至看不清楚。重新安装Windows98,故障依旧,检查无病毒,无硬盘坏道,就是用Regclean等注册表修复工具也不能修复,感到束手无策。
分析及处理
一次偶然打开注册表,发现一打开其中HKEY-DYN-DATA项目树,就提示该项目错误,打开后发现其中内容为空。于是从另一台机器上找到注册表,选择该项目,选择导出注册表,和成了一个5MB的reg文件,用压缩软件将该文件压缩,在故障机上解压缩后将该数据导入注册表,重启机器,系统恢复正常。
HKEY-DYN-DATA项目树中存放的是Windows95/98的用户配置信息,一旦丢失就会造成系统出错,但若能从其它机器将该条目内容导人,就可能解决。
案例十九:
故障现象
我有一台IBM 300GL PC机,随机安装了Windows 95 OSR2操作系统,用过一段时间后,出现系统关机不正常的现象,表现为当选择“开始”-〉“关闭系统”,选择“关闭计算机”或“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屏幕出现“正在关闭系统,请稍候……”的提示后死机。我该怎么办?
分析及处理
Windows95在关机时,需要首先关闭各种应用程序,关闭已打开的文件,切断网络连接,将硬盘缓冲区的内容写回硬盘,最后关闭电源。在出现“正在关机,请稍候……”的提示后死机,您可以试看等候较长一段时间。如果—段时间后系统能自动关机,一般为网络的问题。Windows98对于网络的驱动程序有所修正,升级为Windows后可以解决关机时类似于死机的现象。如果您的机器根本没有连网,在排除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可能是由于Windows95的虚拟内存交换文件出现了问题。通过修改“控制面板”-〉“系统”中对于虚拟内存的设置或许能解决问题。如果问题继续存在,那么很不幸,就需存在,那么很不幸,就需要重新安装Windows95了。
案例二十:
故障现象
一台新配置的兼容机在玩光盘游戏时总在开始后三、五分钟左右死机,画面不动,光驱停止读盘。
分析及处理
单从以上给出的信息,无法判断问题所在。该电脑使用的S3 SAVAGE显卡以及64MB BX专用内存和技嘉BXC主板也并不冲突。在排除硬件出现伪劣假冒等情况之后,对以下几方面进行检查。
声卡:8900等部分早期型号的产品跟Windows 95/98的兼容性很不好,如果游戏中有音频信号的出现,死机现象十有八九。
光盘游戏本身:某些盗版的光盘游戏在制作中很有可能丢失或修改了部分文件名(如game-1.dat改成game_1.dat),这些被改动的文件如果是游戏运行中(而不是启动游戏时)所需数据,死机也就理所当然。
系统:盗叛的操作系统,尤其是Windows 95/98,在处理大批量数据时往往容易出现中断错误触发现象。如果玩家试玩光盘游戏规模庞大,必然导致系统开销陡增,最后死机。
经最后检查发现问题是出现在光盘上(若根据以上情况检查还不能解决,下一步就应该检查硬件插接和接线了)。
结束语:
   事实上,电脑死机的因素就象蟑螂般隐藏在你的电脑各个角落里,从硬件、系统程序、应用软件到操作习惯等等,随时在你最忙碌的时候就爬出来弄得你手忙脚乱。所以,当你的电脑再一次失去理智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上面为你提供的二十种死机情况及其分析和解决方法,也许会在短时间内找到一打捷径,真正让你摆脱死机噩梦的困扰

网友:
实在是太老的资料了!!!

网友:
说是20个案例,结果是从第9个开始的,缩水太严重了

资料也太老旧了,没有实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