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这个管子坏了?要用什么替换?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19):
AGP插槽旁边有一个CEB6030L的管子,这个管子是不是给AGP供电的,开不了机,检测卡显26,这个管子有点烫,老师帮忙,AGP插槽电压怎么测还没学,不过用打阻值卡随便乱测了一番,好像测出来的电压都比卡上标出来参考的低了很多,所以问问和这个有点烫手的管子有没有关系,要用什么替换?
开不了机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显卡的供电
不通电先测一下是不是短路,一般有问题的都能测出来了。如果管子没问题就换控制IC,有时候这两个是一起换的

网友:
看看G。D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直接换管子

网友:
G。D怎么测?
我参加远程培训还没开课呢

网友:
你可以测下这个管子的那2个小脚..看有没有1.5V的电压,,如果没有就直接换掉..可以用70NO3或更大的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