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主板是那家的?

楼主(2008-07-19):
联想旭日150的机子,经查:无Vcore,查电路图发现不是联想150的.

上面标有:Vendor:Hannstar

请问:Hannstar 是那个产家,是不是联想的主板?

网友:
可能不是吧?联想是都用QDI

网友:
楼下才是正解,不好意思,下午多喝了一杯,答案是错误的。

网友:
旭日150是仁宝代工的机器。Hannstar(翰宇博德)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PCB生产商。

网友:
谢谢无边思绪及各位!

  我这板子发现是一个304的电阻,一个小三极管sSNs坏了,想买一块旧板:型号是:
              Hannstar  J MV-1
                 94V-o

   不知那款笔记本是用这种型号的板子?望各位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