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灵M8V849找不到CPU供电IC。。。

楼主(2008-07-19):
杰灵M8V849找不到CPU供电IC。。。

网友:
849好像好多用RT9241+一个小电源IC的,或者你可以在CPU核心供电管G级查起
如果有478假负载,接上后,5条VID会有4条对地,更好判断电源IC是哪个了

网友:
在你主板独立12V插孔和电池座之间好好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