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400主板,跑C1,条件正常。排除内存问题

楼主(2008-07-19):
北桥 P4M400 南桥:8233  IO: IT8705F

内存供电,时钟, 都正常,还是跑C1.
也到阻值,全部为500 ,正常,北桥应该没有问题
供电有2.49,怀疑20N03问题,已换,电压还是2.49。供电电容正常。时钟只用万用表测过,没有频率计。

网友:
建议,

CPU插座你检过吗!!!上面你没有说检复位,不知道你测过没!!!

网友:
必要的情况下你可以换CPU试一下

网友:
考虑IO BIOS 以及桥是否虚焊

网友:
应该供电在2.5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