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936A焊台装配有点问题

楼主(2008-07-19):
今天拆开936 A焊台改造一下,因为用一会外壳都热的利害,加个小风扇帮助散热,拆开才发现,此焊台的电源线地线接到变压器上了,没有接到线路板上,而且线路板上有改造的痕迹,在线路板烙铁线接口插座焊点附近,就是把线路板上的铜箔用刀刮断了,然后用两根铜线从手柄线插座接口焊点上(在线路板背面),跨过被刮断开的焊盘飞到一电容上(在线路板背面),有点搞不懂原理了,想请论坛大侠们解释下,厂家这样接法此焊台还防静电吗,线路板这么干净是ESD的吗,

(此焊台的小风扇,小变压器,风扇旁的小稳压线路板,都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以及焊台线路板上的散热片也是我加上的,为了加这个散热片,我把线路板上需散热的零件从主板背面焊下来,然后焊到这一面,这样散热片装上了,但不小心的话容易连散热零件和焊盘都碰掉,)

网友:
变压器功率太小,所以发热量大,不如花30元买一个24V,50VA的变压器看看,有钱的话买个24V,80VA的变压器试一试就知道了区别,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个功率24V,80VA,你的哪个有点小了。超负荷就是这样子容易出问题,再说你的哪个也可能是人为改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