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维修主板的高手

楼主(2008-07-19):
有块主板是VIA芯片组的,现在是声卡没有声音,把主板集成的声卡在BIOS里关掉插上个独立的声卡也没有声音,声卡驱动是没有错误的,有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会有小喇叭出现嘛?能自动识别。安装吗

网友:
独立的声卡换过好几个都是没有声音,我插独立声卡的时候都是把BIOS里的声卡都关掉了,系统只认一个声卡

网友:
VIA芯片组的?是上462的吗?
我喷到过一块,用自带的SOUND的驱动也不会响,板载的声卡也不坏,整死都不会响,
最后找到声卡芯片的型号,下驱动才搞好了
声卡芯片的型号在声卡芯片上写着

网友:
你装上声卡的时候电脑有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怀疑是你驱动没有装对,有时你认为装的对可实际上是错的

网友:
我把独立的声卡换个好的机器上有声音,放到这个有毛病的机器上就没有声音,驱动都是装的同一个驱动。我把BIOS里集成的声卡都关掉了还是没有声音的~!哪为大哥知道帮帮忙啊,急啊~!!!!!!!!!!!!!

网友:
很多情况还是跳线啊。
如果跳了还不行,就换声卡芯片吧

网友:
是驱动的事,你把原来那个舍了,另外到网上下一个装上就好了,我刚在754的板子上修好了二块。声卡芯片上有型号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