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毛病的主板

楼主(2008-07-19):
有块主板是845的,每次开机器的时候都要开2次,第一次都不能开机器,要在开第二次才可以开,第一次开机器的时候主板发出滴滴滴的十分短促的声音
第二次能开机器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哪位大哥知道帮帮忙~!!!!!!!!

网友:
建议

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先刷 BIOS试试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换个电源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