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4D盘加LDR加不进去怎么解决?

楼主(2008-07-19):
跳安全模式,先加ROM,再家MODEL, 可一加ROM硬盘就起转,加不进去?
硬盘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硬盘敲不敲头啊!如果没敲换固件试一下,应该是固件不匹配!!!!!

网友:
新人又学了一个呵呵,没做过

网友:
多换换看拉!!!!!!!!!

网友:
这样的加LDR加不进,只换板换LDR后再试,也可先加RAM后加LDR

网友(2008-09-12):
用热交换

网友:
ISA 的吗 先用PKR的加再进DSP里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