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资料已经找到并打开,全是英文,大师们指点一下!!!
资料

网友:
点位图。你点哪个点就会有不走线连接到相关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点讲吗?
比如
U47 . 1 .NC.
U5 . 1 GND
U1 . 1 -UBAY_QSW_EN
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引用无边思绪师傅的原话"大家最经常使用应该是IBM的LST格式的点位图了吧,与之配合使用的还有一个同名的CST文件。这个CST文件的具体作用不明,但是它是不能少的。无论是缺少还是与CST文件不同名,都无法正常打开点位图。
这种点位图有自己专门的阅读器castw。具体使用方法view菜单里有说明,其实很简单。这种点位图是用鼠标来追踪信号的,可能从修台式主板转到修笔记本的朋友比较喜欢用这种点位图,因为这个过程跟我们通常所说的跑电路有些象。它的信号如果是红色表示信号在当前层,黄色表示在其它层。"
也希望无边思绪师傅看到后把3#的给详解

网友: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表明U47的第1PIN是NC,U5的第1PIN是GND。。

网友:
值得研究
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