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主板,怪病

楼主(2008-07-19):
754主板,不加CPU 1.0V 加CPU0.9V 加假负载 1.5V
??? 各位高手,有会修的请指教????谢谢!!!!
期待中~~~~~~
cpu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或其相关电路有问题 仔细检查下 不修好的话 容易把CPU烧掉的

网友:
你发错地方了吧,这是显卡专区,不过你的板肯定是电源管理方面的问题了,看供电芯片方面。

网友:
主板问题怎么发到 显卡维修上来了。。 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