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奇怪的硬盘问题

楼主(2008-07-19):
一块6K040L0310205的40G迈拓硬盘分区格式化有点困难用DM分区可以分但等很久,装系统就蓝屏。用MHDD扫描全盘没有一个坏道,用IAS3000检查固件也是全好的!但用PCI3000扫描固件全是坏的,用PCI3000的逻辑扫描也没有坏道!这是什么问题啊!!

另一块6Y060L0420411迈拓60G硬盘问题和上面的一样,我怀疑是我的PCI3000坏了,用一个好的硬盘扫描却正常!高手帮忙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
换下硬盘的板  据说板上的那个内存不良会出现这种情况  总之,与硬件有关吧

网友:
如果没人修过的话,排除电路板引起的故障后还是这样的话,百分百固件问题,你可以看下你传上来的图,明显的SA区校验不对

网友:
这个是没人修过的,一个40G和一个60G的都是这样!我先换电路板试一下看看!!!

网友:
期待你弄了后来说下是被换过固件还是电路板了、

网友:
老大们今天我刚换了电路板啊!用安全模式进去扫描固件没有坏的!跳回主盘模式连进去都进不了!不知怎么回事!偶尔进去扫描固件也全是坏的

网友:
呵呵!抽了电路板,修好了一个40G的,换电路我就跑C区自校准,成功了!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4D的硬盘也是这样,扫描没有坏道,但是分区很久才可以,装系统基本装不上。还不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3000对6K系列默认成VULCAN了,手动改成N40P就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