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机主板问题

楼主(2008-07-19):
每次清CMOS可以点亮!键盘也能动 能改值  F10保存就黑了 点不亮了 必须再放电! 望有经验的指点下迷津!

网友:
呵呵 !这个是主板BIOS的问题吧!我们站里都遇到好多块了!

网友:
建议@

刷新一下BIOS试试,如不行多半是SB有问题!

网友:
先软件 再硬件  我琢磨着是不是CMOS周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清华同方的机器的主板,也是这个样.最后也没有搞定,BIOS我刷过了.还是原来的毛病.希望高手可以解答.

网友:
另外发现CPU很烫 现在用用就保护关机了!再开就又要放电了

网友:
查一下BIOS的供电,和写入脚的供电看看

网友:
主板电池有电吗?  这个也是可以引起开机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