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电压问题

楼主(2008-07-19):
昨天收到一台主机,主板是七彩虹C.P4E主板,故障是经常无规律重启。
更换内存、CPU、显卡、电源后故障依然,判断肯定是主板的问题。

测量主板上的几组主要供电都没有发现问题,目测各个电容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情况。

多次测试后发现,主板CMOS有时候会掉电,测量电池电压2.66V,于是更换了一只新电池的。 再测量32.768晶振的时候发现一个情况,晶振的一只脚的电压为0.18V左右,另一直脚的电压有时候是0.3,有时候会变成0.4、0.5、0.6最高的量到过0.65V。

于是我更换了32.768晶振和协震电容,结果还是老样子。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32.768晶振的两脚电压变成0.18V~0.6V是否正常??如不正常的话是否是NB有问题了??主板重启会不会是由这个原因引起?

网友:
测量晶振的方法!!

我经常测晶振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打晶振两脚的对地二极体,应为一致;再就是有示波器测是否起振,频率是否是32.768MHZ!很少用测电压的方法。感觉误差很大!!!

网友:
你需要用示波器看一下晶振起振正常不正常,如果晶振有问题主板也会不稳定,但你说的情况很少见,建议还是把主板拿出来全套更换测试

网友:
估计是南桥要洗下  或者直接取下来重做一下BGA就可以了

网友:
无故重启的原因太多.32.768两脚的电压大约在1V左右为正常,你的低的太多.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发表于 2008-7-19 21:4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无故重启的原因太多.32.768两脚的电压大约在1V左右为正常,你的低的太多.应该是南桥问题.

INTEL芯片在478以后的主板你找一块32.768两脚的电压大约在1V左右的給我看看!

网友:
南桥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