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PC100内存128M用RST测试怎么判断?

楼主(2008-07-19):
以上1                    2                   3                4                 5                  6                   7                    8
.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是 笔记本PC100内存128M   正反面各4颗,请大家看看是哪颗坏了?

      1                   2                  3               4                    5                 6                  7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abcd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abcdef

以上是 笔记本PC100内存128M   正反面各4颗,请大家看看是哪颗坏了?

网友:
1:第4颗颗粒损坏
2:第2颗颗粒损坏
具体的颗粒可以采用交替法来准确判断

网友:
少看了一个
2:第1,2颗颗粒损坏

网友:
楼上所说的   1:第4颗颗粒损坏
第4颗  是不是正面数过来第4颗,还是正面对应反面这样数过来的?

网友:
SD和ddr的判断方法是不一样的!不过现在的SD已经失去维修地意义了

网友:
即使是笔记本内存意义也很低了!毕竟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