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661GX-M7主板BIOS

楼主(2008-07-19):
因为BIOS检测CPU温度为负109度。导致风扇转数特底,CPU温度过高,所以我在官网下了BIOS刷了。但风扇狂转。在BIOS里改不了。好像是全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BIOS检测CPU温度为负109度。导致风扇转数特底,CPU温度过高,所以我在官网下了BIOS刷了。但风扇狂转。在BIOS里改不了。好像是全速。

不知道那板的版本是多少:

ecs_661gx-m7(1.2a)_(060427)主板料号_10301550-7_不能用于刷新1.1主板.rar

ECS_661GX-M7(051019).rar

网友:
现在能看温度吗?是多少度?如果温度显示正常了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温度能看了,但风扇的转速太高,噪音大。且在BIOS里PC HEALTH 里只有CPU温度报警这一项。以前的风扇是随CPU的温度变的,现在都没变。

网友:
我现在用的版本是1.0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