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知路还能开机

楼主(2008-07-19):
一块升技板,3.3V对地阻值是0,开机到欢迎使用后没图像了,用耳机试也没听到桌面声.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吹了网卡芯片,用手摸发现南桥极热,PCIA14阻正常,AGP,供电管和电感吹下测量正常.在线电压正常.一时找不到短路点,难道是南桥短路????各位说说一般还有什么要拆的.

网友:
量一下各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动拿掉IO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北桥、时钟、IO、BIOS......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和北桥关系不大,如果北桥短路的话,估计轮不到你跑系统,IO有这种可能以前也遇到过3.3短路,可以进系统,最后查出IO更换后OK。

网友:
PCI A14一般是作为网络唤醒的待机电源.结合PCI的猫或网卡来触发的,如果说它阻值不正常你的板可能就不触发了!SB发烫先看一下SB的电压正常?跑跑SB电容!偿试换个SB试试看!!!

网友:
U,SB.NB背面的帖片电容几乎全部是是导通的.搞不懂这样都可以触发跑完码.

网友:
测量PCI的32条AD值看看有没有AD线短路,如果有短路的话就拆下网卡。拆下还短路的话那就是南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