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F17069面板按键锁定,显示"警告:锁定OSD",应 ...
联想LXB-F17069面板按键锁定,显示"警告:锁定OSD",应如何解锁?

楼主(2008-07-19):
联想LXB-F17069面板按键锁定,显示"警告:锁定OSD",应如何解锁? 请高手指点 谢谢
解锁

网友:
按住面板右边第一个键15秒以上就可以解锁了

网友:
这个东东应该用的是飞利浦电路板。更换所有按键。然后按住菜单键10秒以上进行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