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供电问题

楼主(2008-07-19):
板子触发开机五秒后自动关机故障卡上能显示C1(没装内存),一个MOS管坏掉SD极短路,换掉,开机还是这样子,MOS管子又坏掉,主板SD极对地没有短路,

网友:
你总的说下什么地方的MOS管短路吧?

网友:
看看控制脚连的IC吧

看看控制脚连的IC吧
拜托下次发贴注意点 ,建议去看看新手必读!

网友:
问题解决

换了一个RT9602

网友:
不好意思,新手有时候就让人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