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针式打印机断针

楼主(2008-07-19):
如何避免针式打印机断针

引起打印机断针的原因很多,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用了劣质色带盒和色带。在打印过程中,因劣质色带的盒盖与盒体结合不紧,很容易造成从动齿轮脱离原位,与主齿轮咬合不紧,使色带松弛。由于使用的色带质量差,色带油墨会沿着打印针导孔进入打印头针缝并固化,造成打印头出针阻力增大,容易引起断针或压坏打印针平行槽,更严重的会使打印针驱动芯片或色带电机及驱动芯片烧毁。

  2.色带安装不合理。转动时打印头两边的色带反向、缠绕、跑偏,会导致打印针直接接触字辊而磨损打印针,引起断针。

  3.长期打印蜡纸也容易引起断针。因为蜡纸上的石蜡会与字辊上的橡胶发生化学反应,使橡胶变形。同时,石蜡进入打印针导向板的针孔内,使打印针复位弹簧弹力减小,打印针不能及时缩回,造成断针。

  4.大量使用制表符打印表格也易造成断针。由于表格横线对应的一根或几个针使用频率过于频繁,所受负荷大,容易使打印针复位弹簧疲劳,导致弹性变差,持续时间过长而引起断针。

  5.由于操作者使用不当,使打印头前端与字辊之间的间隙经常发生变化。间隙过小时,打印针打在字辊上的力量过大,容易引起断针;间隙过大,打印出来的字迹太浅,同时针头伸出导板较长,也容易断针。所以,调整好打印头前端与字辊之间的间隙也很重要。

  6.在打印过程中,人为地转动字辊容易引起断针。打印机工作时,打印头随着小车来回不断的运动,水平方向具有一定的惯性,如果人为地转动字辊,容易引起断针,而且经常是多根针一起断。所以,当打印机正在打印时,人为地转动字辊是很危险的,必须予以禁止。

  7.打印时强行撕纸会造成断针。此时色带芯紧紧贴着打印头,使打印针容易打穿色带,引起断针。

  8.打印时突然关机或断电,使打印针不能及时缩回,也可能造成断针。

  针对以上产生断针的原因,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来加以防止,从而提高打印针的使用寿命。

  1.经常清洗打印头。打印头一般使用3个月后,就应该清洗了。拆下打印头的固定螺丝,取下打印头,将打印头前端1~2厘米在无水酒精中浸泡15分钟后,用小毛刷清洗针孔上的灰尘和污垢,洗净后取出晾干,重新装上使用。

  2.使用高质量的色带盒和色带,并在使用前严格检查。高质量的色带带基没有明显的接痕,其连接处是用热压工艺处理的,油墨均匀。而低质量的色带带基则有明显的双层接头,油墨质量很差。经常观察色带输送变向机构的运转是否正常,如果听见打印时有不和谐的声音,应马上关机检查。

  3.尽量不要打印蜡纸。如果要打印蜡纸,要将蜡纸下面的一层棉纸去掉,垫上一张打印纸,以减少打印头横向运动的阻力。打印完毕后,要及时用无水酒精清洗橡胶字辊,以保证字辊光滑。

  4.尽量使用质量较好的打印纸。一般纸张表面不平整、有接头的纸严禁使用。

  5.经常变换打印横线的方法。减轻横线打印针的负荷,不要长时间连续打印表格。

  6.要经常检查打印头前端和字辊之间的间隙是否符合要求。按照配套的打印机的使用说明书,掌握好“纸厚调整秆”的拨动方向和技术参数,根据不同的纸张决定相应的刻度 ,使之符合要求。

  7.打印过程中应尽量避免人为转动字辊。如果一定要通过转动字辊来调整行距和打印纸时,应该使打印机脱机后再进行调整,调整好以后再打印。如一定要撕纸,必须先关闭联机键,使打印机脱机后再进行操作。严禁带电插拔电缆和手工移动打印头。

  8.为打印机配置UPS电源。保证连续供电,防止打印机突然断电
单选投票, 共有 2 人参与投票
100.00% (2)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学习啦,不错,经验之谈

网友A:
这里有几点不且苟同.1.请问一下楼主:那种针式打印机会在断电后断针.偶记得EPSON打印头都是采用弹簧式自动复位,OKI是后磁式自动复位.2.像你所讲的.多联连继撕纸就不能用了吗?打印针在设计时都有一定的弹性的.3.橡胶字轮千万不要用无水酒精清洗,不信你试试看,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怎么会裂了呢!4.还有补充点.在清洗完打印头后,可以导针孔点少许油.再空打几遍,再擦干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几点不且苟同.1.请问一下楼主:那种针式打印机会在断电后断针.偶记得EPSON打印头都是采用弹簧式自动复位,OKI是后磁式自动复位.2.像你所讲的.多联连继撕纸就不能用了吗?打印针在设计时都有一定的弹性的.3.橡 ...

打印机打印头加油后  工作一段时间 粘灰会很快的